影驰GTX750骁将,一进系统就死机黑屏,但是屏幕的指示灯还是绿色的

楼主(2021-07-03):
DDR_V=1.63V
GPU_V=0.98V
PCI_V=1.05V
好像电压也都正常。。。就是这个显卡开机慢一点,黑了几十秒才开进去。但是进到系统就死机黑屏了。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显存!!!!!!!!!!!!!!!!!!!!!!

谢谢,但是我是新手,用什么测??

网友B:
显存或核心问题,用软件扫

网友:
A通道显存

网友C:
目标显存!!!干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或核心问题,用软件扫

用什么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标显存!!!干就完事了!

怎么干?用热风枪吹吹可以吗?还是要什么工具来弄?新手莫怪,真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干?用热风枪吹吹可以吗?还是要什么工具来弄?新手莫怪,真不知道

先定位哪科现存!然后在用风枪!然后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定位哪科现存!然后在用风枪!然后你懂的!

如何定位??用软件?望指导

网友:
不是A32就是B0这首尾两个显存,所以厂家都有这个通病,用mats扫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用测试软件,论坛里很多人分享过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5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