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 15S-DY0003 不开机一根线完美修复

楼主(2021-07-03):
惠普15S-DY0003 板号:LA-H323P  进水不开机

开机触发250ma  进水位置是内存供电电路,测各路电感对地都正常,各路电压除了cup核心供电和内存供电之外,其他供电都正常!
现在只要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就差不多了,内存供电芯片型号是APW8868C,这台机没有电路图,只能找这内存芯片PDF了,对照图纸第9脚接到19V的电阻变无穷大了,对照图纸补一个1.2M电阻,内存供电有0.4V电压,怀疑是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又上论坛去看,有些说第9脚的电阻是500K,470K都有,我全试了一下遍还是一样。心想奶奶的,这钱不好拿

这样放弃心里不服,后面慢慢整理思路,既然其他电压都出来了,我就不按套路去修了,直接拉个电压给内存不就OK了。说干就干,找个1.3V直接接过去,裸板开机,一触发就跳0.9-1.2-0.98..…外接键盘灯也亮了,简单拼装一下试机,开机进系统,一个美女后背就露出来了

网友:
厉害了,我怎么都看不懂那些故障

网友:
这样也可以,没道理呀,1.3v从哪里接过来的。

网友:
主板还是有别的地方用1.3V电压的?

网友:
改完电压后期有不良情况吗蓝屏报错

网友:
从显存供电拉的?

网友:
估计不稳定吧这样,不过还是点赞。

网友:
内存1.2v,拉个1.3v,稳定吗?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不稳定吧,玩大型游戏可能会蓝屏

网友:
这样容易不稳定的,从哪里接的1.3v?

网友:
牛!但有些供电电压是波动的吗?

网友:
主板先不说,单这根线承担不起内存几A的电流

网友:
这个我感觉不靠谱首先内存的供电其实是pwm的,你拉过来的电压一般都是无效的,就算可以,还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这种故障应该是要修出来才行

网友:
闻所未闻,从显卡拉到内存可以亮,一个字,绝

网友:
这种低功耗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线用粗一点绝缘做好就行了!

网友:
显存供电1.35V  你这是用的三代低压内存还是1.2四代。

网友:
大神666学习了

网友:
没技术含量,纯属捡漏!

网友:
跳跃性思维,飞线能好,证明还是内存供电问题,还是看看pwm的引脚定义,分析一下工作原理,把电修出来的好,这样可以减轻其它pwm电路的功耗,延长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