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freyja_dis_shb_iid 麦本本金麦笔记本不触发 躲坑帖

楼主(2021-07-03):
清华同方代工板freyja_dis_shb_iid 此本不触发, 用HP dc转换头也不触发,指示灯不亮 按开关电流0.003 待机芯片3 5v en出不来 此处维修过程省略几百字,公布下最终结果:DC中间针必须在0.5左右,看到有人dc座2-3脚之间加了个10k电阻能触发  我的加了不管,后来几经周折又多加了一个10k电阻 结果指示灯亮了可以触发了  量了下中间脚电压0.5v左右  超过1v就不会触发 再有不触发的可以先量下反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21-09-11):
差点走了弯路, 用HP的转接头就是5V左右不触发,用原装的电源就正常开机啦,真的好坑呀

网友:
我也入坑了,最后用电阻分压,0.675v才可以触发的,这个机器接电源没有3v和5v,按开机键才有

网友(2024-04-10):
HP转接头不触发,换原装充电器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