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8代u,单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1-07-03):
机器型号:thinkpad x1 8代U
故障现象:机器可以充电,单不能放电,一拔掉外接电源即掉电
维修经过:从电池放电场馆的控制往回查,查到电池复位按钮的一颗贴片电容失效,但没短路,直接去掉成功。

网友(2025-05-19):
老板厉害 直接秒杀了   收藏一下

网友:
精准定位,。,,,,,,,,,,,,,,,,,,,,,

网友:
大佬厉害,这个是元件的不良故障了,这查找起来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