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典的内存断针修复。故上家更换

楼主(2021-07-03):
最经典的内存断针修复。
故上家更换内存未果。在保机,内存针弯保修不了拿来维修。
突出低。快速修复内存断针
故障,拆机发现内存针弯了2根。进行修复。
   首先用烙铁360° 马蹄头加锡拆掉坏针用镊子一点点推出来,
    再从料板上用风枪拆下几根断针插进内存槽。
    最后用烙铁进行焊接(不能用烙铁焊接。不然会吹报废内存槽。
     完了再拖锡并查看无连锡即可。细心则 成事。

网友:
前后矛盾
最后用烙铁进行焊接(不能用烙铁焊接。

网友:
笔误,太兴奋了。
不同槽子的针不一样,能找到一样的针也是好运

网友:
这个究竟是内存还是内存槽。

网友:
瑕不掩瑜!楼主修复内存槽断针的水平明显是练过的,炉火纯青啊!

“最后用烙铁进行焊接(不能用烙铁焊接。不然会吹报废内存槽。”——原文我理解是提醒小白们不要用风枪吹内存槽。

在保机,也就是这类毛病才能让广大维修师傅笑逐颜开——所以,对于台式机CPU座换针和笔记本内存槽换槽的,要重视起来,平时搜集老法师们的经验,再经常练练手。

网友:
那到底能不能用烙铁焊接?

网友:
只能烙铁焊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给内存金手指飞线,楼主方法很好  以前换过几个内存槽  比较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