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破灯引起的连锁反应!!!

楼主(2021-07-03):
今接到一惠普15-cx0067TX笔记本

客户描述故障为关机正常充电,开机只能使用电池供电,看了下机器电源口摔坏,于是报价维修,待客户走了之后拆机准备维修,拆开一看电源口已经摔的面目全非了,心想看来是捡钱的活了,火速定接口准备坐等收钱,

谁曾想到困难的活还在后面~~~~~等了2天接口到了,火速换上(*^▽^)/★*☆原以为大工告成,拼装完成插电开机,~~~~我愣了d(ŐдŐ๑)!!!关机时电流2A充电电流,一按开机键开机后电流为零,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了!!!进系统后屏幕显示适配器非原装或功率过小,电池也没有适配器标志,烤机电池电量下降也不充电~~~~看来这才是客户描述的原本的故障了!!!苦逼的又大卸八块开始测量,单插适配器时公共点19V正常,线性待机也正常,这款机器不插电池也可以开机,然而按电源键毫无反应,因为插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所以就觉得待机应该是没问题的。

把故障范围缩到保护隔离和充电芯片上,插上电池再插上适配器测量公共点19V充电电流2A,单插电池时电压是10V,插上适配器测量充电电感电压12V慢慢上到13V充电也正常,于是测量公共点电压开机,开机瞬间公共点电压就降为电池的电压,保护隔离被关闭适配器电压被断,不拔适配器进系统后,拷机扣电池瞬间测量电压19V也不掉电,电池图标显示未检测到电池然后交流适配输入图标正常显示,又插上电池瞬间又关闭保护隔离使用电池维持系统运行,然后判断电池关机可以正常充电电池也已经换过没问题所以排除。
充电芯片使用的是ISL88739A,

换好的芯片和原装适配器后故障依旧,所以就都排除,问题应该出现在适配器检测方面或者保护隔离开启异常,先使用烧机线接到公共点使用可调电源测试故障依旧,所以应该不是保护隔离开启异常的原因,开始测量充电芯片条件;1脚ACIN2.3V正常,2脚ACOK适配器电源好正常,16脚EC控制ACIN正常,18脚DCIN正常,13脚电池检测信号正常,读取电池时钟数据3,4脚电压阻值正常,以上都正常不禁陷入了沉思,关机能正常充电,而且保护隔离也正常导通,以上工作条件也都无异常,按理说应该使用完全没问题的,还会出现开机后不能用适配器的情况?一时陷入了死胡同,丢到边陷入冥想,越想越觉得问题还是出现在检测电路上,电源口摔过于是跑电源口拿个放大镜观察,发现也没有掉件,就电源口的充电状态灯摔没了,看看手头上的料板也没这种灯,想着一个破灯应该要不要都无所谓,所以就不管它了(就这一步走错了)-----

由于没有图纸,所以只能围绕着电源接口检测脚跑线路,花了大半天时间一路跑到充电芯片的检测脚都很正常!!!!跑得实在是心累,还没有头绪感觉身体被掏空就要放弃了,想到适配器检测一路都很正常,就除了电源口附近的电源状态灯掉了料板没有之外其他的都正常的很,索性下狠心,把自己使用的工作笔记本华硕AMD平台的本本拆了找了个一样的状态指示灯换上,不报任何希望,心想实在不行就算了,插上适配器待机一如既往的正常,之前单插适配器按开机无反应,所以第一个就试单适配器开机。

按下开关,我去???竟然上电了??心中狂喜,火速插上电池重新开机进入系统测试,电池的交流适配器图标出了,也可以正常充电了!!!!!

最后总结:还是自己太天真!!!总觉得这个本本上的电池充电指示灯要不要都无所谓的,毕竟大部分本本有没有指示灯都能正常使用,没想到今天会让这个本本给上了一课!!!!

就一个灯泡造成只能关机充电,电池检测正常,单适配器虽然保护隔离工作正常但是就不开机,插上适配器插上电池只能使用电池电量开机还不充电,开机就关闭保护隔离适配器的供电,开机拔掉电池也不关机啥的,适配器供电立马就正常也正常显示适配器图标,醉了醉了(›′ω`‹ )

个人觉得应该这个本本EC发出的状态指示信号设置有检测电路才会造成这样奇葩的故障。不知对不对,哪位大神有相关电路的原理图

网友:
充电指示灯还起着充电信号检测作用呢,所以不能忽视这个指示灯

网友:
指示灯重要维修线索 不容忽视

网友:
特别是惠普。惠普的都有这种。灯不亮,直接开不了。还想充电,想都别想。好像是在检测了。

网友:
还真没留意 谢谢楼上的提醒

网友A:
HP的本本都有电源功率识别pin的啊,插上有效的电源,电源头上的小白灯亮起才能用电源触发开机。小口电源带针的,中间针就是功率检测信号。重点检查AD_ID,看看是否有开路了。LED指示灯和电源识别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网友:
推测楼主焊回那个led的时候把AD-ID的信号线无意中接通了,哈哈

网友:
受教了,以后会注意

网友:
没有原理图,保持怀疑态度,一般来说指示灯不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苦逼啊,好在修好了

网友:
机子没有修好前什么可能性都有,举一反三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本本都有电源功率识别pin的啊,插上有效的电源,电源头上的小白灯亮起才能用电源触发开机。小口电源带 ...

分析得到位,高手!我等小白受教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大家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本本都有电源功率识别pin的啊,插上有效的电源,电源头上的小白灯亮起才能用电源触发开机。小口电源带 ...

配上图纸讲解的一目了然。

网友:
加分了 ,HP的机器不亮灯的还是蛮多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