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SE2改双卡双待,解决了一卡

楼主(2021-07-04):
苹果SE2改双卡双待,解决了一卡一机的煎熬 #手机维修#

网友A:
这个改的没啥必要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的没啥必要挖

应该有,放一张电话卡,一张流量卡,

网友B:
这个怎么改的 没有明白呢

网友C:
看图片你的信号好弱啊,改了之后信号会变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你的信号好弱啊,改了之后信号会变弱吗

不是,在深山老林里,我们老家那边信号正常手机都不好的,

网友:
我们老家信号弱,城市信号满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改的 没有明白呢

拆掉esim芯片,焊接sim卡在esim芯片pin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你的信号好弱啊,改了之后信号会变弱吗

不是,老家信号正常手机都弱,城市双卡基本上都是是满格信号哦

网友D:
本来电池就着急,现在更着急了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电池就着急,现在更着急了

在设置里可以不启用另外一张卡就行了

网友(2021-09-14):
8p可以这样改吗?

网友:
焊三个卡试试

网友:
库克看了会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