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769v半个屏闪烁

楼主(2021-07-04):
屏的边条供电芯片周围发烫,芯片以换。各位大神帮支支招啊?万分感谢!!!

网友:
屏坏了,建议放弃

网友:
屏的tab模块坏了

网友:
tab模块不稳定,一般是漏电,有条件可以更换,但是一般放弃,这个不是那么好换的,压屏机就不少钱。

网友:
软排线的问题 放弃吧

网友:
屏TAB坏了。要修屏工具才可以换

网友:
我手上有二台一台破屏,另 一台判断屏玻璃内部有问题类似你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