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名人堂GTX1070显卡维修

楼主(2021-07-04):
一张GTX1070名人堂显卡,客户描述去售后修过,显存问题没修好。全板测试无短路,上电发现卡D6不亮机,检查BIOS开关无问题,拆BIOS刷写报错,另一只芯片亦是如此。网购BIOS芯片回来刷写好装上,依然卡D6无法亮机。核显进系统发现设备管理器抓不到显卡,打开GPU-Z可以看到1070但是参数一片空白(此处有一个疑问:TechPowerUp网站找来的1070BIOS都是256K大小,而备份出来的是512K),然后楼主被一众A卡淹没……
直到近日修到一块1050TI,也是不认卡故障。再看BIOS,咦?也是华邦,再看我网购的都是常忆科技的Pm系列。挖草,难道这是把3.3V的BIOS当1.8V的用了?马上开干,把1050Ti的BIOS芯片借过来刷好原机512K程序装上,开机再试一切正常。

512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5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W25Q40EW@_1070.BIN_StatusRegVal

2 Bytes,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如果一直使用dos程序刷可能会及时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直使用dos程序刷可能会及时发现问题了

那时候手边找不到一样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直使用dos程序刷可能会及时发现问题了

一直编程器,DOS刷压根就不会

网友C:
你的这转接卡能测试通道成功?明显不可能

网友D:
啥软件,没搞过显卡这些,一般就修修供电,不行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软件,没搞过显卡这些,一般就修修供电,不行就扔了

显存测试软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转接卡能测试通道成功?明显不可能

转接卡本来就可以跑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转接卡能测试通道成功?明显不可能

显存测试跑的是GPU和显存的读写,和PCI-E是1速还是16速没有关系,某些A卡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编程器,DOS刷压根就不会

哈哈,幸亏影驰的售后也不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转接卡能测试通道成功?明显不可能

幸亏兄弟你问出这个问题,不然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想当然的直接插主板上了!

加分鼓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显存测试跑的是GPU和显存的读写,和PCI-E是1速还是16速没有关系,某些A卡除外。

感谢楼主详细回复,显卡修复的高手,在目前的币圈行情下,还是大有可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详细回复,显卡修复的高手,在目前的币圈行情下,还是大有可为的。

过奖了,互相学习!我还游走在三板斧和三刀流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幸亏兄弟你问出这个问题,不然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想当然的直接插主板上了!

加分鼓励!!

超频没法测的

网友:
受教了!PCI-E x1 还是有局限的,包括楼主说的一些A卡,和您说的超频卡。。。等等

网友:
我以为只有主板的BIOS才会出问题,显卡的BIOS原来也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转接卡能测试通道成功?明显不可能

pcie总线与显存通道没关系,部分显卡,p总线不良会导致卡2b或者不定时掉电黑屏

网友:
n卡的bios要对应显存厂家的,techpowerup随便下载的怕是不行吧。

网友:
这个厉害,问题是谁把bios当成了1.8供电

网友:
一张GTX1070名人堂显卡,客户描述去售后修过,显存问题没修好。全板测试无短路,上电发现卡D6不亮机,检查BIOS开关无问题,拆BIOS刷写报错,另一只芯片亦是如此。网购BIOS芯片回来刷写好装上,依然卡D6无法亮机。核显进系统发现设备管理器抓不到显卡,打开GPU-Z可以看到1070但是参数一片空白(此处有一个疑问:TechPowerUp网站找来的1070BIOS都是256K大小,而备份出来的是512K),然后楼主被一众A卡淹没……
直到近日修到一块1050TI,也是不认卡故障。再看BIOS,咦?也是华邦,再看我网购的都是常忆科技的Pm系列。挖草,难道这是把3.3V的BIOS当1.8V的用了?马上开干,把1050Ti的BIOS芯片借过来刷好原机512K程序装上,开机再试一切正常。

512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5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W25Q40EW@_1070.BIN_StatusRegVal

2 Bytes,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