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脚电源管理芯片GU9C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1-07-04):
测电压输出脚和输出电压反馈脚均对地短路,基本可以肯定是内部短路,拆下来一测,果然,外围无短路。输入为5V,不知道输出多少伏?放大镜看丝印是GU9C。

网友A:
这是块笔记本屏幕改电视机的万能驱动板,不知道这块芯片是输出几伏电压给主芯片?还有,旁边的1118输入为5V,看编号是不是输出3.3和1.8两组电压?

网友B:
上海贝岭产的BL8028CB5TR,基准是0.6V,具体输出电压就要根据反馈分压电阻来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海贝岭产的BL8028CB5TR,基准是0.6V,具体输出电压就要根据反馈分压电阻来计算

是的。。和FB输入脚那俩个分压电阻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海贝岭产的BL8028CB5TR,基准是0.6V,具体输出电压就要根据反馈分压电阻来计算

谢谢,那两颗分压电阻比米粒还小,实在是不想拆下来了量,眼睛看不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和FB输入脚那俩个分压电阻有关。。

就是不想拆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海贝岭产的BL8028CB5TR,基准是0.6V,具体输出电压就要根据反馈分压电阻来计算

知道基准是0.6就好算了

网友:
确实懒得吹分压电阻,也不是懒,是怕一不小心就不见了,那连阻值是多少都成谜了

,老办法,裁纸刀划开连接,测得上分压电阻22K,下分压电阻22K,那就是1.2伏的输出了哟。

网友:
今天买的芯片到货了,装起一测,果然是1.2V,也就是说基准是0.6V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块笔记本屏幕改电视机的万能驱动板,不知道这块芯片是输出几伏电压给主芯片?还有,旁边的1118输入为5V,看编号是不是输出3.3和1.8两组电压?

1118是5V入,输出3.3和1.8两路电压。

网友D:
维修,直接装个降压模块搞定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直接装个降压模块搞定定

先得知道是输出几伏才行呀

网友:
一般是5V   ,先用3.3v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