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10plus不进系统,不断重启,求救!!

楼主(2021-07-04):
华为P10plus不进系统,插充电器自动开机,卡第一屏后,自动重启,有救的思路吗?

网友:
刷机试试

网友:
刷不到机,不进rec和fastboot模式,就连高通9008模式也进不了,不知道怎样!

网友:
字库问题    可以选择重值

网友:
先刷机,刷机故障依旧就要考虑CPU或者硬盘问题,可以重植一次硬盘看故障是否解决

网友(2021-08-13):
没有能帮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