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7-04):
联想y410p加装内存条,导致主板烧毁。没20v供电,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根本不怕坏那。

网友:
找相同电容换上,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过程,加内存是经常的事,怎么就烧了主板?

网友:
这个地方之前坏过,保险电阻被换了,用锡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过程,加内存是经常的事,怎么就烧了主板?

就是那个电阻过热,烧坏化隔膜,直接和巧克力键盘行程断路,键盘后面是铝的。

网友:
更换pq505,主板回复20v供电。

网友B:
客户带电加内存?请继续

网友:
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
是键盘w件经常狠按,导致与下面电容和地行程短路,烧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带电加内存?请继续

是的,不拔电池换内存。

网友:
更换那一片坏的所有电容电阻,和pl501,阻止回复。

网友:
加装一条内开机正常。第一次发帖次序有点乱,

网友:
开机测试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客户真厉害,这是给你送钱的

网友:
这个 和你加内存没关系吧,这个机器这个位置容易短路我自己的这个机器都出现过这个

网友:
学到啦学到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不像以前了三桥合一短路基本上烧cpu成本高

网友:
加内存都能烧主板,你是个奇才,难道是开机显示时加的短路内存,奇才!奇才!

网友:
修到进水一台5ven开启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