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 开机掉电 130毫安

楼主(2021-07-04):
电流到130毫安归零 刷了BIOS 一样 加热了一下主板CPU位置 电流跑上去 显示了,土炮安排 下面200度 直风400 度 CPU推动一下 OK啦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是CPU晶体空焊,还是CPU与主板之间空焊?我没看明白,还有这样吹完以后,在之后的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在出现CPU空焊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