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无显卡供电求助,

楼主(2021-07-04):
机械师T58,机器进过水,待机短路,换了供电芯片,待机正常开机,开机电流直接到1.1左右,无跳变,其他供电正常,就显卡供电没有,供电芯片测无EN开启电压,这个电压经过好像一个门电路,请大神说一下,这个电路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U169,  1 2 5脚供电有3.3V

网友:
显卡供电亮机之后才有的

网友:
有时序看时序,我记得显卡供电是亮机之后才有

网友:
看复杂了,没学电子专业还看不全懂

网友:
现在的机器没有显卡供电都能开机的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125脚正常的话4脚就会有一个高电压

网友:
不显示应该跟显卡供电没什么关系  应该会有集显供电 双显卡呢

网友:
先查看CPU吧

网友:
这不是与门电路吗?

网友B:
这机子好像有个通病,核显电压问题还是一个门电路的小6脚要拆掉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69,  1 2 5脚供电有3.3V

那4脚肯定有高电平输出啊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腐蚀的线或是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好像有个通病,核显电压问题还是一个门电路的小6脚要拆掉就可以的

好的,我研究研究

网友:
没显卡供电也可能亮机哦

网友:
我以前遇到 没有维修好

网友:
感谢各位,本子已经搞定了,一颗电阻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