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内存256BM居然变成了3G

楼主(2021-07-04):
今天修到一个工控主板,开机内存TEST自检3407872K,除以1024,大概是3G左右,实际内存才256MB,偶尔正常,正常的时候内存容量为253952K,差不多256MB,而且不管换128还是256或者512MB的内存都3407872这个容量,自检结束后就死机了。容量对的时候一切都正常。哪位大神帮我判断一下是哪里故障,第一次碰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哦豁,这个要加钱了。。。估计很快他找台256G内存 的给你修,让你给他修成3T的去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系统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台式机,就是 BIOS 出问题了,工控不熟悉,但原理差不多的,看什么硬件架构的了

网友:
和系统没关系,机器开机自检内存的时候就卡死了,如果自检内存容量正常就不死机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台式机,就是 BIOS 出问题了,工控不熟悉,但原理差不多的,看什么硬件架构的了

和台式机类似,SIS芯片组

网友:
检查主板条子的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