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 假显卡核心

楼主(2021-07-04):
   今天收了一个显卡 背板标是GTX960 2G 亮机没问题 装驱动黑屏 应该是假卡刷的GTX960 2G的BIOS  求助各位大佬  帮忙看看这像是什么显卡的核心  上面连字都抹掉了 想刷回之前的BIOS

网友:
560或者560ti又或者560SE

网友(点评):
高手 应该就是这种型号

网友:
只能查GPU芯片上代号,百度,然后找一个差不多的型号刷,具体哪个型号真难说

网友(点评):
用软件可以看到 我下载个刷下试试

网友A:
能开机进系统的话,就用GPU-Z查看芯片代号

网友(点评):
有几个软件是从GPU底层查看的 我下个试试

网友:
看这像CPU啊

网友(点评):
哈 我看也像

网友:
能开机进系统的话,就用GPU-Z查看芯片这个方法赞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进系统的话,就用GPU-Z查看芯片代号

gpu-z的话应该也是查询显卡bios信息得到核心型号的,应该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z的话应该也是查询显卡bios信息得到核心型号的,应该是不行。

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可以?我就是那么干的,有个打GTX660的黄伟达,查到是GF107,我就上官网下了个GEFORE的400系列的驱动,点安装,然后就可以进入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带铜盖的那种gpu,型号在铜盖上,已然已经没有了~并不是打磨掉了

网友:
8楼说的没错就是
560或者560ti又或者560SE。只是盖子被拆了而已。

网友(点评):
高手啊 用几个软件查看了一下就是的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 我用CPU-Z看了一下 GF114核心 应该是560或者560ti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u-z的话应该也是查询显卡bios信息得到核心型号的,应该是不行。

CPU-Z是 GF114核心 应该是GTX560系列的 我下载个BIOS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Z是 GF114核心 应该是GTX560系列的 我下载个BIOS刷下试试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就是5系列带盖的失败核心,盖子被人为去掉了,导致不好辨认

网友:
就是开盖的gtx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