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写驱动代换

楼主(2021-07-04):
本人小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神。
一部苹果一体机电脑,液晶坏了,想随便找个显示器的液晶拆下来换上。
是不是找到主板上液晶驱动芯片,写入对应的驱动,就可以替换液晶屏了呀?

网友:
最好买原装屏换上

网友:
不行吧,估计很难兼容

网友:
屏地接口定义不同吧

网友:
换原型号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