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5

楼主(2021-07-04):
机器故障插电源可以充电,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单独用电池一切OK,隔离保护电路测试都OK。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有没有哪位大神维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  怀疑可以刷下试试 BIOS论坛有

网友:
查EC周边电路看看

网友:
估计还是隔离保护电路,电源识别,有遇到过换EC的。

网友:
这问题有点意思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