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创新声卡,USB鼠标就出问题。

楼主(2021-07-04):
台式机插了PCI接口声卡后,鼠标就会经常不定期的掉,经常系统就一直蹬蹬响,就像一直把鼠标反反复复插拔一样。怎么找问题呢?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或者硬件冲突,最简单的是换个另一个牌子的鼠标或圆口鼠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或者硬件冲突,最简单的是换个另一个牌子的鼠标或圆口鼠标试一下

所有的USB鼠标都不行。我怀疑是驱动冲突,但是又无从下手验证,难道只能换系统?

网友:
会不会是声卡兼容的问题呢?

网友B:
检查两点;

PS/2鼠标正常吗?
主机有无可靠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两点;

PS/2鼠标正常吗?

已经检查了,有接地,ps2鼠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