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xin 70015isk 驱动集成显卡蓝屏

楼主(2021-07-04):
xiaoxin 70015isk i7 6700 950M显卡     驱动集成显卡蓝屏代码igdkmd64.sys 集显供电正常 周边信号也不知哪些跟集显相关 有懂的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先刷个bios,然后bios下屏蔽独显,最后只能换u

网友:
U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刷个bios,然后bios下屏蔽独显,最后只能换u

BIOS下屏蔽独显也同样集显蓝屏 BIOS还没试 有空我试下 谢谢帮助

网友:
刷个BIOS还不行那只能放弃了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