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机测量显卡各部分电压你们是怎么测正面的?

楼主(2021-07-04):
散热片完全挡住了表贴元件,能否不装散热不进系统上机测,gpu会裂吗?

网友:
一般很多电压在反面都可以测量的出来了。除非你要搞核心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827-1-1.html
建议你看看别人咋修的,一个小小的铝散热块,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当然,别忘了涂点硅脂
就算是高功耗的显卡,只要不跑甜甜圈,基本模式下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827-1-1.html
建议你看看别人咋修的,一个小小的铝散热块,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当然,别忘了涂点硅脂
就算是高功耗的显卡,只要不跑甜甜圈,基本模式下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试试,但摆放又是个麻烦事

网友:
买点导热的双面胶,将铝散热器粘上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