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70 NM-A931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1-07-04):
联想 Thinkpad T470   NM-A931
故障:无待机
过程:通电无待机,不过保护隔离,迅速拆机,
    测DOCK_PWR20_F输入端为20V正常.
IBM保护隔离,受控于DISCHARGE/-PWRSHUTDOWN,测量DISCHARGE为低正常,-PWRSHUTDOWN该信号也为低,正常应该为高.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860\wps1.jpg       根据 图纸分析:机器正常工时,DISCHARGE为低,PQ41截止,同时PQ9截止,控制PQ8同时截止,DOCK_PWR20_F经PR14上拉导通PQ10,当-PWRSHUTDOWN为高时,控制PQ40导通,,DOCK_PWR20_F经过PR8/PR13形成分压导通PQ6、PQ7,产生  TBTA_SENSEN,-PWRSHUTDOWN来自于U101(BD4178AGSW)
    U101要想发出高电平-PWRSHUTDOWN,需要VREGIN20/BAT_VOLT/VCC3SW正常,SHUTDWNIN#
为高, TH_DET<0.08V).(通常该脚温控电阻变质阻抗变大引发不过隔离保护)

      加电测量:VREGIN2019.5V、BAT_VOLT6.6V、VCC3SW3.3V、SHUTDWNIN#3.3V均正常, 但是TH_DET0.37V偏高,断电测量TH_DET脚对地阻抗发现远远大于8.1K,由此可见该电路中有温控电阻损坏了,查此电路最终发现位于CPU 核心供电的温控电阻变质,阻抗变得很大,远远大于0.541K,更换后加电公共点电压TBTA_SENSEN变得正常。

网友:
这篇我觉得应该加精的,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2022-12-07):
图纸方便发一下吗

网友(2024-09-11):
这贴加精吧,按照楼主的时序测法修好一台。

网友(2024-11-04):
TBTA_SENSEN  楼主这不是公共点电压吧

网友(2025-05-28):
楼主厉害 ,跟着楼主的方法,成功修好一台,我的是PU402旁边的RT6, 一头掉锡了重新焊好,机器成功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