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DELL_D420_LA-3071P mos管G级短路

楼主(2021-07-04):
求助DELL_D420_LA-3071P  mos管G级短路

网友:
PC1 PR8  RP10 拆除后PQ3-G级依旧是短路状态

网友A:
不要纠结了呃,PQ3拆了pr10拆了测G是不是短路,如果还短路,就是板层短路了,G级翘起来给个线就好了,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这个方法打挺好

网友B:
没办法,逐步排除,或者烧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逐步排除,或者烧机吧!

烧鸡 没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了呃,PQ3拆了pr10拆了测G是不是短路,如果还短路,就是板层短路了,G级翘起来给个线就好了,不要 ...

感谢 明天测试

网友C:
PC1 PR8  RP10 拆除后PQ3-G级依旧是短路状态,应该只有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C1 PR8  RP10 拆除后PQ3-G级依旧是短路状态,应该只有是板层短路了。

测试是板层短路直接飞线

网友:
PQ3/PR10拆了试试 不行后级烧鸡测试

网友:
这个还是容易的,就这几个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试是板层短路直接飞线

这种飞线要怎么飞呢?怎么安放mos管?g极要做绝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了呃,PQ3拆了pr10拆了测G是不是短路,如果还短路,就是板层短路了,G级翘起来给个线就好了,不要浪费时间

好办法,有经验

网友:
把MOS管拆了,量一下MOS管本身有没有短路(拆下来测一定要放电),然后再量一下焊盘是否短路。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飞线要怎么飞呢?怎么安放mos管?g极要做绝缘吧。

直接把G级翘起来 用烙铁焊上漆包线 在G级上打好绿油固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