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Z7-KP7G1维修案例,刚修好热乎的

楼主(2021-07-04):
板号6-71N85P0-D03,接到机子上电19V跳变短路保护,测量公共点短路,阻值18,在观察外观的时候就发现显存供电的电感有点发黑,阻值也是18,给公共点接1V供电,测量这两个电感都有0.6V的电压,这肯定不正常,

参考D02的图纸发现两个电感前段是两个复合型mos管,二极管档夹着测第一路管子的(内部双管234/567脚对9脚)ds级正常,第二路mos管内部的上管ds级正反都导通,拆下来测也一样,击穿了,第二路的电感也黑了破裂,手头没有管子,在小店实习,干脆拆掉了,双路供电少一路应该也没多大问题,只要确认一下后级没坏就行,

拆掉第二路供电后再次测量公共点对地值已经不短路了,阻值恢复几百,只要祈祷公共点电压没有直接干到显存里就行,上电电流跑的很欢快,装机亮机,战神logo再现,到此修复完毕,客户急用就拿走了,约好买了管子下周来换,希望中途使用过程中别再处岔子,这双路供电是不是一路用料不好还是一路在偷懒导致的?打算两路都换,不装的话问题大不大?有没有大佬知道原理的可以指点一下,下面付亮机图。

网友:
首先。我先告诉你为什么可以不装一组。第一。厂家设计两组肯定是有道理的。1060功耗高。两组才能稳定供电。你不装一组能亮机。但是他用到独显的话要不就会降频。要不就再短路一次。懂嘛

网友:
本来两个人干的事,现在一个人扛,久了可能扛不住,会垮掉

网友:
6-71N85P0-D03与D02图纸基本相同,显存两相供电每相6A,少了一相肯定不能正常供电。尽快补上为好。

网友:
可能存在电流过大用独显的时候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没有烧显存。

网友:
6-71N85P0-D03与D02图纸基本相同

网友:
这样玩办公看视频问题不大,玩游戏估计要出问题,你成功把游戏本给搞成办公本了

网友:
还是有风险的,或者先把显卡供电断开。

网友:
显卡显存竟然没有坏?

网友:
刚修到一台进水短路cpu烧了,没得搞了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神舟显卡供电上管坏的比较多修过好几台这个问题

网友:
神州显卡上管坏的挺多

网友:
游戏本神舟炫龙的本本好像好多显卡管管烧坏的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2022-03-17):
请求楼主,这个机器的温控在哪儿了?  我的机器开机一会风扇狂转就关机了。

网友:
请求楼主帮忙看下,这个机器的温控在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