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无CPU供电

楼主(2021-07-04):
ISL95812的2脚有1.1V电压,3脚无电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A:
3脚是电源好信号输出,你没出电压这个脚肯定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是电源好信号输出,你没出电压这个脚肯定没电压

那应该还检查哪里?

网友:
那应该还检查哪里?

网友:
按理说,2脚开启电压来了,芯片应该给CPU各项供电的啊

网友B:
你有试过更换电源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试过更换电源芯片吗?

没有换过,手头芯片有限。。。尽量一击即中,不然焊焊补补太多的话,客户嫌弃

网友C:
不知道也没有办法,这个需要分析,慢慢分析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也没有办法,这个需要分析,慢慢分析咯

没有营养的回帖,等同灌水

网友D:
楼主灌水,这帖子太水了,什么条件都没有检测,就上来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灌水,这帖子太水了,什么条件都没有检测,就上来问。

我是新手啊。。。想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引起这个芯片没有输出??

网友F:
楼主太懒,线路图都只截小一半,怎么分析啊。芯片工作条件也没检测完,比如Vboot?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是新手啊。。。想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引起这个芯片没有输出??

VCC DVD EN SVID BOOT ISEN VSEN 等等。都可能引起芯片不输出保护

网友H:
我感觉看EN VID VDD VCC BOOT  这几个。。没有就查原因。有了就换芯片。换了芯片还不行。我就扔了。。

网友:
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其它的电压出来了吗?特别技嘉的vccsa没有出来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懒,线路图都只截小一半,怎么分析啊。芯片工作条件也没检测完,比如Vboot?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VCC,VDD,BOOT全有,就是没有CPU_VTT_OR这个电压,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VCC DVD EN SVID BOOT ISEN VSEN 等等。都可能引起芯片不输出保护

VCC,VDD,BOOT全有,就是没有CPU_VTT_OR这个电压,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看EN VID VDD VCC BOOT  这几个。。没有就查原因。有了就换芯片。换了芯片还不行。我就扔了。。

VCC,VDD,BOOT全有,就是没有CPU_VTT_OR这个电压,这个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