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t12好用,打算自己组装一个

楼主(2021-07-04):
听说t12好用,打算自己组装一个,看了一下发现一个50块钱的,不知道好不好用。我自己用的是30块钱的,烙铁头烧红都不化锡这种

网友:
买LED屏的,90块的套件,自己找变压器,效果还是可以的,比936强很多

网友:
买电池版OLED屏的,150左右

网友:
以前高中的时候玩过,买个9.9的控制板加个笔记本电源,够用。现在主要用高频焊台

网友:
还是用高频焊台比较好!

网友:
我也建议用高频焊台

网友:
推荐一款,太贵的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