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7 7588换屏后无法调节亮度

楼主(2021-07-04):
Dell G7 7588换屏后无法调节亮度,更新了驱动程序,刷了bios都不管用,求大佬帮忙

网友A:
把旧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旧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去

怎么弄啊,拜托了

网友:
不是吧。。。这还要问,8脚IC 580+吹过去啊

网友:
他们叫你把那24或25的字的芯片搬过新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