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备份大小不一样 文件读出不一致

楼主(2021-07-04):
在DOS下用命令备份  文件4MB   用万能备份软件备份16MB   用烧录器读备份文件16M   文件读出都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求指导

网友:
DOS下你备份的是主BIOS模块,编程器读出来的是带ME模块的,不一样

网友A:
我是不想拆主板BIOS  DOS下直接备份出来用    想用备份的BIOS文件来刷另一块同样的主板BIOS  拆卸BIOS怕损坏主板
DOS下备份的BIOS文件可以用吗?如果不能用怎样搞能用  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想拆主板BIOS  DOS下直接备份出来用    想用备份的BIOS文件来刷另一块同样的主板BIOS  拆卸BIOS怕损坏主板
DOS下备份的BIOS文件可以用吗?如果不能用怎样搞能用  跪求大神指导

有烧录器备份,那就是随便搞

网友A:
有烧录器 超微主板用夹子读不出来BIOS  不知道为啥 ?   不想拆片子  主板型号比较多不想都拆  看看大神们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烧录器 超微主板用夹子读不出来BIOS  不知道为啥 ?   不想拆片子  主板型号比较多不想都拆  看看大神们有什么办法

断了供电脚,就可以了

网友:
软件备份的不能用吗,非要纠结dos下备份

网友(2023-03-20):
遇到同样的问题,只不过烧录器提示超出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