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导致蓝屏,AMT64定位问题颗粒,换颗粒成功修复

楼主(2021-07-04):
一条8G DDR3内存,从开始几个月蓝屏一次,到几天蓝屏一次,代码提示内存问题,AMT64定位 A面第八颗内存老化,更换成同参数的内存颗粒成功修复,原装是海力士单颗512M颗粒,换成南亚512M颗粒。

网友A:
问题颗粒定位在A面第八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颗粒定位在A面第八颗

哈哈,我最烦搞马甲条了,懒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最烦搞马甲条了,懒得修

有的比较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