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光影精灵2,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键盘大小写闪烁3长两短。

楼主(2021-07-04):
惠普光影精灵2,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键盘大小写闪烁3长两短。
机型:光影精灵2  15-AX214TX  ;版号:dag35dmbad0 REV;
故障:客户送修机器反应开机不显,到我这里正常,仿佛故障。不显示时候电流不跳变,显示1.13A左右。键盘大小写键3长两短,测量主板所有供电正常,无短路,故判断无硬件损坏,问题焦点在程序BIOS程序。下载程序BIOS,直接秒杀。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AG35DMBAD0 REVD.zip

网友:
程序肯定是好的。放心下载

网友:
这么简单的骂

网友:
至少我遇到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但刷了BIOS 问题没有解决掉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