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LEX 2-14 暗屏 求助学习 屏维修

楼主(2021-07-04):
手头有  lenovo FLEX 2-14 暗屏  ,看论坛说 下图画圈是坏的元件,1个保险电阻、1个电感、2个电容,已经修复2台这样的机器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6624-1-1.html
想求教一下,,下面四四方方的电感L205 怎么测量啊,,我量两两对边都不通,以为是坏了,量屏其他的这样的电感都是不通的。

网友:
不应该是不通的。电感嘛就是线圈怎么可能不通。

网友:
电感还会坏?

网友A:
会,并且坏的很多,显示屏背光在电压低的时候闪或者闪灭都有可能是升压电感损坏导致,还有电感异常发热也有可能是匝间短路导致。

网友:
电感测量,如果引脚在底下测量不到,可以测和他相连接的最近的地方

网友:
这个就是遇到好几块屏就是这个问题,电感也要换

网友:
啥?都不通?万用表好使么?表笔现没断吧

网友B:
电感不通怎么可能是正常的,抓紧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并且坏的很多,显示屏背光在电压低的时候闪或者闪灭都有可能是升压电感损坏导致,还有电感异常发热也 ...

问题怎么测他好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不通怎么可能是正常的,抓紧换

但是屏上还有其他四方形的 电感也是测不通的,,,难道都坏了?  还是我方法不对

网友:
万用表好使么?

网友:
不知道型号,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