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还是救不gtx760

楼主(2021-07-05):
启动游戏的时候黑屏 重启后就花屏了但不死机 GPUz看了一下 显存不显示了 并报错43 用软件扫了一下 有两个显存报错 但有一路数值只有17  大神帮忙分析下 有必要修吗 这种情况是核心挂了 还是显存挂了

网友A:
先换了A0可能都好了,软件只是参考!!!!!

网友B:
先换报错多的,下面那一组有可能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了A0可能都好了,软件只是参考!!!!!

是不是直接把坏掉的显存拿下来 就有可能不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报错多的,下面那一组有可能都是正常的

问一下 一般风枪多少度 吹显存 吹多长时间

网友:
大神 请问 如果现存全部报错    那换哪一个呢  报错的数值都差不多

网友:
50包邮解忧愁!

网友:
把A0换了,有惊喜

网友:
先把第一个换了呀

网友:
先换了在说啊

网友:
7系很多加焊显存就能解决

网友C:
是啊,有朋友可以说说怎么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有朋友可以说说怎么算的吗?

算什么

网友:
虚焊,760发热超大,上bga走一波无铅,推一推就好

网友:
直接卖废品也能卖几百啊,自己修了还不一定稳定

网友:
感觉各位 昨天用风枪 吹了一下 A通道的数值 变小了 屏也不花 可以正常用了  但是MAST 过不了  A和B道通都有十几的数值

网友:
热风枪400度,把封嘴去了,显存打上含油,然后吹,用列子轻轻碰触显存,大概10多秒钟后能碰触晃动显存,拿开风枪。。自然冷却后再扫一下看看。。还是不行就是掉点了。。。

网友:
A0先换了再说,B1可能是误报,软件只是参考,不能100%完全相信。

网友:
学习了  风枪400度 十来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