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A-05-01 联想小新潮7000-13 320S-I7 不开机

楼主(2021-07-05):
故障,开机没反应,外接电源没指示灯。待机0.065~0.085。
检修:目测外观正常。零件。没被维修过。测量3V电压,5V电压。,没有任何电压。ldo只有3.3V,触摸ic。正3V电压IC明显发烫。L do5v是不采用的。
更换ic后,故障依旧正3Vic还是发热,测量io电压正常。复位正常。最后检测是Lid没电压,经过一个小时的检测。
电容微短路。引起,由于经过100k的电阻后。短路电容不发烫,难以检修。
正常待机电流是0.045。
还是修笔记本太少啦。应该要按着正常的时序来修才行。

网友A:
要是有热成像的话,估计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热成像的话,估计是秒杀

,一言惊醒梦中人。

网友:
微端路是不好测得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怎么办啊

网友:
用手摸摸也是可以 的,哈哈啊】

网友:
微短路是很难判断

网友:
我今天维修到一样的  情况

网友:
挂在HDMI上的吗

网友:
多修就有经验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主机,涨见识了!

网友:
专业交换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