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炫龙声卡不识别,有大神碰见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2021-07-05):
这个电脑换的新南桥,新EC,新网卡。。现在测试都好着就只有声卡直接不识别,声卡换了三个还是一样的插耳机也没有反应。有碰见过的大神吗?指导一下声卡是ALC269

网友:
遇到过的大神,还望指导一二

网友:
十分感谢。我也会持续关注的

网友A:
测下南桥到声卡的数据线,复位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南桥到声卡的数据线,复位正不正常

我还没修过类似的问题,还望指导一下

网友:
有没有换早期 的声卡驱动试试,之前遇到一台打声卡驱动就蓝屏,后来换老版本的驱动就没问题,也是这个型号的芯片,换过芯片没解决,将就着用吧!

网友B:
把图纸发出来参考下

网友C:
看看声卡的供电  时钟  复位 都看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图纸发出来参考下

已经上传了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声卡的供电  时钟  复位 都看看正常吗

我上传了图  研究研究

网友:
南桥通信无电压

网友D:
我没这耐心  直接外置声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这耐心  直接外置声卡解决

外置声卡贼大

网友E:
可能是声卡总线断了。

网友:
我跟你分享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声卡总线断了。

不想费事了  弄的麻烦

网友:
    看神声卡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