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42 不过保保隔离 有时又正常

楼主(2021-07-05):
华硕x542 不过保保隔离  有时又正常
一大早就有人叫门  客服 拿来了一个x542un 的笔记本。说有时能好有时又开不了。现在是开起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有时是时充时不充电

接过伤员后  给他做人工呼吸  插上我的电击  发现一点呼吸也没有(一点电流都没有)不过第一次按开关还红了一下  这个说明电池没电了。外面又没充进去
先谈好价格 打发走客户。心想是不是要捡钱的活

拆开机器。发现 pq89001 G极没有电。正常 是20多V  到点位看了一下。芯片没发出来。测了一下芯片条件。。28脚19   6 脚 2.65   5  脚5V  都 有。。4脚没的。。
心想是不是芯片坏了。直接从别的板子拆下一个 这个芯片图纸上是SN2867R    板子上型号BQ24780S   换上去试一下
换完后。还真好的。。就打电话叫客户拿回去了
没过几天客户又来了。说还是一样 又开不了。没办法又要开干啊
这次和上次好像不一样了。发现  BQ24780S   acok  是0V   不过问题还是一样。pQ8901 G也是0V  芯片按理正常。没有发出ACOK  测了一上6脚下。只有2.5V
分压难道有问题。我直接把127K的换成了100K  换完后6脚电压就是3.1V了。。一测看到ACOK又有了。。看过几天还会不会回来。到时再说。现在测试是正常了

发个点位和图 Asus FL8000U 板号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隔离管G极相连的元件要重点查这里,你这主板没解决问题

网友:
问题没解决到根本

网友A:
估计会返修的,我觉得没哟查出真的故障点

网友:
估计会返修的

网友:
不会返修,电压出来了。就正常,没必要纠结他是干啥的,维修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会返修的,我觉得没哟查出真的故障点

真的又回来了。我现在发现。acdet  又给拉低了。我拆了后的的电阻又正常了

网友:
真的又回来了。

网友:
又回来了。哎。现在查到是 acdet 电压只有1.7V了

网友:
我现在拆了那个 pr9013 可以用。哎。。技术不行。 P_chg_cmpout_10 这个是低电平。是芯片来的。我直接不要就可以开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大位大神老点一下

网友:
acdet 分压电阻换一下,隔离管的G极ACDRV的电容也换一下,

网友:
正常  谁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呢   维修好了  不代表永远

网友B:
detect  分压电阻易坏的,我都是从料板上BQ系列的这个脚上换一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tect  分压电阻易坏的,我都是从料板上BQ系列的这个脚上换一对

P_CHG_CMPOUT_10  这个信号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我拆了那个六个脚的三极管。这个电压就正常了。拆了也可以正常用。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没换好还是怎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_CHG_CMPOUT_10  这个信号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我拆了那个六个脚的三极管。这个电压就正常了。拆了也可以 ...

我看了下图,P_CHG_ACDET_10 受控于P_CHG_CMPOUT_10,P_CHG_CMPOUT_10是温控检测分压信号P_CHG_CMPIN_10在芯片内经逻辑转换后输出的,六脚三极管坏或温度感应电阻PTR9003坏都会导致P_CHG_CMPOUT_10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图,P_CHG_ACDET_10 受控于P_CHG_CMPOUT_10,P_CHG_CMPOUT_10是温控检测分压信号P_CHG_CMPIN_10 ...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去看看。

会不会是因为插头的温度高了。就会关闭输出。我测试感觉是要很久才会 出问题。有时突然就好了。出问题时隔离管的G极就没电压了。然后就用电池了。有时屏还显示  一下又插电。一下又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因为插头的温度高了。就会关闭输出。我测试感觉是要很久才会 出问题。有时突然就好了。出问题时隔离管的G极就没电压了。然后就用电池了。有时屏还显示  一下又插电。一下又电池

是不是acdet的电容7脚

网友:
这个电路是不是 插头保护用的。过热保护的吗。不过保隔会不会是因为插头发热了。然后就保护了

网友:
我直接拆了这个功能可以吗

网友D:
这个24780有点难搞,之前有二台充电没搞好,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只要把周围的元件加热一下 就能充电

网友:
      冷却后,故障还在

网友:
华硕的保护隔离真的  我修了那么多 从来没见过这么变态的  什么条件都正常 吹热主板就OK  电阻电容 mos管之类的换完都不行  实在搞不懂他的设计

网友:
这种有点不好搞吧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脚上换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24780有点难搞,之前有二台充电没搞好,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只要把周围的元件加热一下 就能充电

我现在就把这一路 的电阻不要。这个过热保护就没有了。反正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