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20手机不开机维修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07-05):
红米K20手机不开机维修及注意事项

  机器型号:红米K20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维修过程:

  拆机无修,屏蔽盖有轻微变形元件过不了售后了。测量VBATT短路,查询图纸得到是电池直接进入大电源PM7150,经过PM7150转换后输出主供电给整机供电。

屏蔽盖变形 主板无修 图1

VBATT短路 图2

VBATT原理图 图3

  烧机,2V就已经达到3A了,无发热位置,这种一修机无修的肯定不可能是连锡了或者爆锡,为了防止烧坏电源或者电源本身坏,拆开屏蔽盖,取下电源PM7150还是大短,上烧机电池,烧出故障元件是C4517,直接挑掉,对地值恢复。

故障点 图4

恢复正常 图5

  装机还是不开机,测量电源输出的主供电只有0.89V,肯定不正常,打值为480多,正常。插上充电器测量USB输入5V测量点C4508有5V,USB_IN_MID有4.02V,VBATT电池电压测量点C4500有电池电压4.0v。说明供电已经正常送入电源芯片了。那可能是芯片烧坏了,同时发现VREG_S2C_S3C_0P75阻值非常低,查询图纸是PM7150A给CPU供电的,咱也没修过这个,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现在没有芯片,去买芯片吧。不知道是否正常那一路是小电源PM7150A给CPU供电的,顺手一起买了吧,各买2颗。相关原理看下面图纸:

USB输入及主供电电路 图6

VREG_S2C_S3C_0P75原理图 图7

VREG_S2C_S3C_0P75原理图 图8

VREG_S2C_S3C_0P75原理图 图9

各路供电测量及注意 图10

  芯片到货后更换主电源PM7150,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红米K20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完成。同时也证明了同时发现VREG_S2C_S3C_0P75阻值非常低是正常的,所以维修要注意别误判了。

需要注意的地方 图11

换好芯片 图12

维修完成 图13

维修总结:

  1、一般供电线路对地值正常,但是电压不正常,大部分就是供电芯片坏了。

  2、此机VREG_S2C_S3C_0P75这路供电阻值非常低是正常的。

相关阅读:
红米K20接漏电16mA按开关不开机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3689-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