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A116L-VD3杂牌机 避坑

楼主(2021-07-05):
这个班号杂牌机  小短路 修好  发现不能进系统   明显是BIOS设置问题   修改了BIOS选项  黑屏了    然后悲剧开始了    刷了论坛的不行   淘宝工厂版  不行 换了BIOS芯片刷不行 论坛里面这哥们的方法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7585-1-1.html  我不知道他怎么搞定的   按他说的搞了不行 最后通过HDMI转接   调回BIOS正常

网友:
总结下  1这个机器 WINDOWS启动选项不能改    2BIOS只能刷本机的   别的不行

网友:
垃圾本就是坑货,不好搞。

网友:
山寨本我们都不修的,特别是能亮机的

网友:
用山寨本的人,本身就没钱

网友:
这个机器报不了什么价格的

网友:
输出的问题?

网友:
山寨机  不好弄

网友:
价值不高,还不好搞

网友:
学习了,每天莱学习进步一点!

网友:
修修修,修东西要有平常心,搞不好,放那过一天再搞就好了

网友:
一次性的,能修好的少

网友:
垃圾本就是坑货

网友:
杂牌机按那个键进BIOS,我有一台一直蓝屏报错0x000021a反复重启,不知刷BIOS是否能好。

网友:
现在正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调BIOS黑屏的问题,键盘大小写灯可以转换。现在还没解决呢。用单条miniHDMI来连外屏也是黑屏。只有像楼主那样买转接头试试了。或者楼主可以发这个机BIOS介面图让我碰碰运气。

网友A:
转接头也是行不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接头也是行不通的

我的内屏黑的时候  大写灯还是可以切换的 用转接头外接可以显示  你的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内屏黑的时候  大写灯还是可以切换的 用转接头外接可以显示  你的什么情况

原来是安装系统的,也是调了如你所写的BIOS,重启黑屏,大小写灯也是可以切换,用过单mini hdmi转大hdmi,也用过和你一样转vga的也是没显示。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
修到这种一般都是拔掉电池、适配器放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