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的22寸液晶显示器,通电后重复亮一秒信号。

楼主(2021-07-05):
山寨的22寸液晶显示器,外置的12V电源,通电后屏幕重复亮一秒信号。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求助:
拆机只面只有一块驱动板,一块按钮板,没有高压板,应该是LED背光的。
正常来说,如果有某些灯珠坏了,屏幕只会有部分小面积暗下去,不会出现这个信号重得闪现问题吧?
这是驱动板有故障吗?没有电路图,绿漆不透明,看不出走线,怎么弄。
这山寨的板还真难找。

网友:
把200ufq16v电容换了就好了通病

网友:
外表看不出鼓包建议两个都换

网友:
这板子看样子也太山寨了吧

网友:
这种都是通用的,网上很多,我都背了几十片,来了不修,直接换

网友:
山寨可以淘宝上找,只要孔对,能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5V的问题

网友:
不鼓包的电容不见得没问题,把电容换了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不贵

网友:
把那两个小电容换了,秒杀故障

网友:
这是给楼主送钱啊。山寨产品养活了一大批维修人员

网友:
买一个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