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X不充电,同行三修。

楼主(2021-07-05):
苹果X不充电,同行三修。送至我处,电感,和充电管理同行都和你换过了。那就不用换了。测量充电管理U3300阻值,发现A4断线,飞线OK,秒杀

网友:
不错的,订起来

网友:
楼主牛B!飞的线差点都看不见了

网友:
这就是不认真不细心的结果,被楼主黑秒了

网友A:
都有封胶,哪个撬过了?

网友B:
其实直接更换R3360就可以了 这样飞也就等于短接了R336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直接更换R3360就可以了 这样飞也就等于短接了R3360

大哥,他是断线了。板层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封胶,哪个撬过了?

板层断线,飞了一根而已

网友:
楼主细心啊 维修失败问题  100%里80%都是粗心大意,还20%是技术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他是断线了。板层断了

这问题不知道搞过多少了!下次遇到你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