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板号NM-B70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7-05):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送修的联想y7000,八代i5,客户说电脑少量进水,进水时电脑是开机休眠中。进水后,客户立即关机拆开拔电池并吹干,开机试机无法开机。把主板拆出来后看不到进水的痕迹,各大电感也无短路的地方,可调电源通电试机,待机电流0.036A,按开机键电流没有变化,开机键小白灯亮(不插电池闪烁)。3.3v 5V待机电压有,南桥1.05V,1.8V电压也有,ec IT8226E的ec_rsmrst 为高电平,acin#高电平3.2V,LID_SW#也就高电平,但是susp#,syson#,slp_s3#,slp_s4#均无电压,查ec发给南桥的PWRBTN#,不按开机键时是3.3V高电平,按后也拉低为低电平,但不是跳变,一直是低电平,再长按开机键强制关机PWRBTN#才恢复高电平。根据经验PWRBTN#不应该是高--低--高跳变吗?这样能不能判定就是IO芯片坏,自己无法刷写ec程序。还是南桥有问题,麻烦各位老师帮忙解决一下。

都没遇到地这种情况吗?PWRBTN#是有ec直接发出的高低高的跳变信号,还是只负责拉低,下降沿就可以给南桥开机信号,南桥收到信号后再把pwrbtn#拉高。查不到这方面的资料,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只是没有示波器不知道32m时钟工作了吗?不过谐振电容都有电压有压差。
还有个问题是vccrtc只有小电池供电的时候双二极管的输出端只有1V,换新电池也一样,接电源就是3.3V,这样正常吗?
南桥bios应该不会参与触发吧。

网友A:
已经订了ec芯片,等到了换上试试吧,

网友:
PWRBTN#正常,估计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B:
把南桥拆了。看cmos电池是不是3v  这种问题一般是南桥rtc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南桥拆了。看cmos电池是不是3v  这种问题一般是南桥rtc部分

这机器是不是要用原装电源才开机

网友:
电池RTC 1V肯定不对。

网友:
首先rtc电池1V,南桥进水短路可能性大。
其次,EC除了明显腐蚀或击穿以外,EC单独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真想排除,你可以切断EC和南桥的PWRBTN#信号线,切断后再测量EC端你就可以测试出是否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是不是要用原装电源才开机

稳压电源可以开机,这款机已经修过,记忆深刻

网友:
有微短路 差桥工作条件bios

网友:
建议先把rtc rst 问题搞好。然后在修其他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rtc电路电容短路了没有

网友:
RTC 1V,那么RTC REST这些都不正常吧

网友:
Y7000 有几款是用我们的转接头不行  要用电池或者原装电源才能触发。。

网友:
联想主板专业交换。支持售后保修3个月

网友:
修到这种一般都是拔掉电池、适配器放下电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吧南桥换啦几个,bios刷了好几个,ec确认好的板子上拆的换上去一样,最后没搞定。不过新来一个同事搞定了说是电路问题,那来的及问他离职了

网友:
楼主要弄好啦 弄个精华帖哈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与帮助,那台电脑更换剪板EC故障依旧,客户也着急就放弃了,过了几天客户又给我发信息问我换板多少钱,他从我这里走后又到别的地方换过南桥也没好。

网友(2021-08-09):
南桥本身问题,或者RTC电路阻容原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吧南桥换啦几个,bios刷了好几个,ec确认好的板子上拆的换上去一样,最后没搞定。不过新 ...

请他吃大餐 问问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PWRBTN#在电路正常待机,未按开机钮时就是3v左右高电平,按开机钮后一下就拉低,松开手又变高,所以开机一次,就是,高--低--高跳变一次过程,如果开机芯片这边跳变正常,给了同样的信号给南桥,南桥和周边电路完好会传出复位信号,你那一直低,南桥本身问题,或者桥电路或RTC电路阻容原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订了ec芯片,等到了换上试试吧,

不用试了,不是EC问题呢,我这个和你在主板一样,问题一样,换了EC没解决问题。好主板对比,高低高

网友(2022-01-09):
应该是南桥的待机条件有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ec换了,南桥换了2个都是不触发,偶尔能触发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问题很多也很复杂

网友:
个人觉得先从rtc开始,1v肯定不对,至少要有2.4v吧,然后把待机电路时序走一遍。还有个问题,这个acin#不应该为低吗?楼主的怎么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