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80 用适配器无法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不充电已经解决

楼主(2021-07-05):
联想笔记本t480  T480图纸板号 NM-B501 用适配器无法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不充电已经解决。进系统桌面无法看到充电图标,只有电池图标,用充电器无法开机,拆机发现充电芯片附近PQ101损坏,更换mos管充电芯片1脚还是没有电压只有0.69V电压,不正常。充电接口指示灯亮起几秒后灭了,不充电,最后查到充电接口损坏,更换解决,附上本机图纸

网友:
所以是换接口好的了?

网友A:
我碰到过单接适配器或单插电池都可以开机,两个都插上适配器就被断开,显示未插入适配器,不充电。

网友(点评):
没有遇到你这种。遇到个电源已接通。未充电。你怎么显示适配器未插入?一次都没见过。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单接适配器或单插电池都可以开机,两个都插上适配器就被断开,显示未插入适配器,不充电。

今天发现用充电器电池进系统。没有图标。只有电池的图标。单用适配器无法开机。

网友B:
我碰到过单接适配器或单插电池都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单接适配器或单插电池都可以开机

你那个属于正常范围之类,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单接适配器或单插电池都可以开机

你那个属于正常范围之类,没什么问题,不要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单接适配器或单插电池都可以开机,两个都插上适配器就被断开,显示未插入适配器,不充电。

这种情况突然想起好像我见过一次。联想笔记本具体型号忘记了,进系统。用电池开机。用适配器充电。直接充电几秒钟后。弹开充电图标。桌面只有电池图标。这个好像是哪个检测脚出问题了,我给忘了,以前好像培训老师讲过这个原理,应该是EC检测电池电芯信号出问题,客户不修了没办法,弄明白

网友C:
为什么笔记本的场馆击穿GS和GD的多,而显示器电源板上击穿GD的多

网友:
所以是换接口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笔记本的场馆击穿GS和GD的多,而显示器电源板上击穿GD的多

这个要问下设计师,就是一个保护作用,不要太纠结,

网友:
充电接口坏了,第一次遇到

网友:
470 480 490接口坏通病,没待机,或者待机偏高直接换口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 T系列专业交换1400全国联保3个月

请不要发布广告,下次严惩!

网友:
充电接口坏了?

网友(2022-04-24):
今天修到这个机器,量了下pq101确实短了,但是拆了不是它的问题,后来发现是PR158旁边两个电容其中一个短路了,嘿嘿

网友(2023-03-02):
T480有两个接口,雷电接口也可以充电。都换了吗?

网友:
五花八门的问题,都是同一个现象。

网友(2024-03-28):
路过学习,感觉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