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件识别

楼主(2021-07-05):
纵维立方3D打印机主板上USB接口后面2颗绿色贴片无标识,一个测试165欧,一个几兆欧了,都是有一边接地,不知是电阻还是电阻保险丝或者其它什么!整块板子连上电脑不认,电源灯长亮,debug灯一直闪烁,usb接口芯片是cp2102的,其5v电源针脚与数据负已经短路,恳请各路高手指点迷途!

网友:
怪哉,怪哉!

网友:
为何感叹怪哉呢?

网友:
在tb网上找到这块板子现在的照片,感觉这2颗元件应该是相同位置的ESD1和ESD2,抗静电的瞬变抑制二极管,准备把cp2102和ESD找齐换上,看能否修好!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这个不认识,小弟才疏学浅

网友:
像是电感或者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