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21-07-05):
#显卡维修#   矿难时期、显存降价、 矿老板 大批量4G改8G      明智的选择

网友A:
换显存 改识别电阻,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显存 改识别电阻,刷bios

提高算力?

网友C:
问一下,你是用什么工具来焊接的?BGA?   热风枪?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你是用什么工具来焊接的?BGA?   热风枪?还是别的什么

先放加热焊台上预热、  过一会再用风抢吹、  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存 改识别电阻,刷bios

不用改电阻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放加热焊台上预热、  过一会再用风抢吹、  很容易的

我也是这样焊接的,而且用的还是无铅的球,但会经常容易返修,虚焊,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焊接的,而且用的还是无铅的球,但会经常容易返修,虚焊,不清楚什么原因

   那还是没焊好、 虚焊、空焊、   锡球没有完全溶

网友:
只有N卡才有改识别电阻一说

网友E:
u500的电路图有没开启脚en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u500的电路图有没开启脚en是那个?

我的这个卡就这个电没出来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焊接的,而且用的还是无铅的球,但会经常容易返修,虚焊,不清楚什么原因

我的也是,换显存后寿命缩短,核心开焊,还是老老实实换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