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80报错0B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05):
本来一台是好的,一台报错0B,拆了台好主板的过去试,现在两台都报错0B了

网友:
换高压板 电源板试试

网友:
主板与高压板一起换吧

网友:
无法打印OB   高压板烧主板,建议检查高压板Q401三极管  主板F1保险。如果要换,一定要同时换,否则高压板烧主板

网友:
学习了,还没见过

网友(2021-09-04):
硒鼓电极丝断也会报0B

网友(2021-10-11):
高压板三极管损坏+主板保险断开

网友(2021-11-14):
同时更换即可

网友(2022-03-09):
纸片插线金手指有没有检查并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