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7基带通标,宣布再见!

楼主(2021-07-05):
苹果7基带通标。充值几路S不短,基带重植故障依旧,宣布再见!

网友:
基带CPU挂了吗

网友:
当个ipad用!就是电池太小

网友:
测一下 短路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这该死的输入法。。。

网友:
7烧基带太多了,通病,很少能修好!

网友:
就几个字,难道都没有时间检查改正一下?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测量有一路短路,都宣布死亡了,结果电源上起就有信号了,电流还正常,奇了怪了

网友:
检查供电和阻值,

网友:
我也有台躺着

网友:
s5短路就没见能彻底修好的,基本都活不过1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