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X970显卡,mats测试软件问题

楼主(2021-07-05):
今天收到一张二修卡,核心加焊过,显存a0重植过。进系统花屏。
马上用软件测试结果pass
A0既然换过我拆下来看看焊盘。焊盘圆润光滑,没有瑕疵。在没有装A0的情况下又跑了一次显存,结果还是pass。写是什么情况?各位大佬见过吗?为什么在拆掉一个显存的情况下还是pass?各种版本都换过都是pass
好郁闷

网友:
显存被屏蔽了

网友:
你遇到高手了 这卡大概率是核心挂了

网友:
刷回出厂的bios你就知道了

网友:
此路不通,,,,,

网友:
9系列能屏蔽吗?

网友:
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的,收藏学习

网友:
我听一个屏蔽的人说最高只能到780ti

网友:
你可以试试重装显存测试软件  不排除软件坏的

网友(2021-08-23):
发个没有装显存扫描图看看 看看ABCD4个区是否存在 还是你自身软件问题

网友:
屏蔽对我来说是家常菜 目前只有780TI Titan6G Z12G 专业绘图卡12GK6000 256位宽以上的都可以 但是9系列架构就不同乐 你提供一下拆了显存后 扫描图看看 是否ABCD  4区显示齐全 还是只显示BCD 还是你软件故障 上面会显示你扫描显卡的核心型号 GM204 如果不是就是你自己设置错误或者软件内部资料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