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首发CM509A彻底解决方案。华硕联想电池闪屏不在返修

楼主(2021-07-05):
华硕15寸屏通病。14寸机子电池都不会闪屏。为了解决这个通病找了30多片屏幕才确认了可以通用的芯片现在把芯片丝印和屏幕型号奉献上

网友:
彻底告别Cm509a这个垃圾芯片

网友A:
你的意思是CM509A可以直接用G5968BR51U (丝印5968)代换,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CM509A可以直接用G5968BR51U (丝印5968)代换,是吗?

嗯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ok我记下了,全都是原型号换的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屏都可以修

网友B:
原芯片替换不行吗?

网友:
高手。感谢分享 收藏了

网友:
真的很好挺棒的,换成我都显废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芯片替换不行吗?

芯片通病换了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换了这个芯片   亮度  没以前亮  不知道你们遇到没

网友:
闪屏遇到过,用电源不闪

网友:
这芯片真垃圾

网友:
风枪一吹就会变形呀

网友:
上次吹了一个,直接屏都坏了

网友:
确实垃圾,很多电脑修好后发现电池闪屏,现在屏幕又那么么贵,能修好也能省很多,现在修屏比换屏还赚钱。。

网友:
芯片也不贵的

网友:
我都是原值509A代换也没见有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