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笔记本开机显示英文

楼主(2021-07-05):
Acer笔记本开机显示英文,大概意思内存插槽规格不一样,不能进系统。拆机测试供电正常,只有bois电池电压1.5v左右,不正常。主板两个内存槽,一个没有插,一个插的是三星4G,重新插拔也是一样,换槽不显示。这一般什么问题,怀疑内存条问题。

网友:
DING
换内存试试 多简单

网友:
意思你你电脑上的两条内存不一样,检查

网友:
南桥挂逼了吧

网友:
只插一根内存?

网友:
换一个试试不就行了。简单

网友:
这机器U爱坏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应该是1.35的吧

网友:
今天还没有时间弄,修好了再告诉结果。初步怀疑内存条与BIOS电池问题。

网友:
换低电压内存吧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你应该先换内存在发帖啊

网友:
修好说一下结果,谢谢,楼主!

网友:
修好说一下结果

网友:
内存吧

低电压内。吧

网友:
换内存看看吧,这个报错有点闹鬼,不是接了一条内存吗

网友:
BIOS问题 也会报这个

网友:
多学学英文  简单的DIMM不就是内存

网友:
18楼正解,问题已解决

网友:
接了一条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