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80捡钱翻车记

楼主(2021-07-06):
昨天接一台E42通电风扇狂转无任何指示灯亮。拆机测试发现+3VS5短路,以为是个捡钱活。根据点位图把通路上的电容都检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又测了一遍通路上的各大小管都没问题(就是没考虑过电阻)。实在没辙了请吃烧鸡,断开PL3002电感,电源2V干到5A保护了板子上愣是没一个发热的东西,这就奇怪了!回头看看通路上和地有关的元件都测完了,难道是板子层间短路了不应该啊!现在只剩电阻没测了,心想这个通路上的电阻基本都是保护电阻,有负载短路还不早烧出来了。既然没辙了就再看看几个主要的电流保护电阻吧,一看特么点位图上有的板子上根本没有元件直接就是铜箔过去了,连焊盘跳线都没有。好在还有个丝印,找到R194、R230、R226的位置用刀片割开铜箔,因为这三个电阻都是芯片组的电流保护电阻。再打阻+3VS5短路排除,上电3V也出来了!到这心里凉了半截,抱着最后的希望测完了CPU下的电容,最后还是只有默哀三分钟,彻底凉了。
          总结:还是太年轻了!那那么多捡钱活啊!

          最后感谢平台提供的点位图!

网友A:
翻车还需要继续战斗下去,不解决问题不能罢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车还需要继续战斗下去,不解决问题不能罢休

战不了了!芯片组挂了!CPU一体的太贵实在没必要再花几百去搏一两百。

网友:
实践出真理

网友:
我从不翻车,收的时候默认大芯片是坏的

网友B:
有时候看人翻车也是一种乐趣,哈哈哈

网友:
桥U一体的,好多都是桥短路 直接报废,现在都不接这种机器了。浪费时间还不好修

网友:
这波亏了下波多收点

网友:
现在看到一体的CPU  只要不是电路问题 基本上都可以放弃了  修了太多了  想着能救一台是一台  但是很不幸的  基本上查到最后还是CPU

网友:
菜鸟学习中,经验弥足珍贵。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直接测usb数据角,短路直接抬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看人翻车也是一种乐趣,哈哈哈

找乐趣的都是翻过车多次的老司机

网友:
经典板号  没法 都是U坏

网友:
低压的u,短路我都是直接摸cpu的,坏板就堆了20多片

网友:
cpu坏了吗?

网友:
桥U一体的,桥短路U也跟着废。

网友:
绕不绕圈就在这经验上了。光顾着看点位,没对照实际线路布局的改变。如果只看点位图的话这个电压是不会直接进桥的。

网友:
哈哈   翻车了吧

网友:
修这机器都不用拆机,u口十台有九台都短路

网友:
LV6的板CPU坏的实在是太多了,应该是跟主板的设计或部分电源芯片的用料有关

网友C:
这机器U故障率太高了。。。。。。。。
显达
今天换板了X宝800!换芯片组是真不敢赌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U故障率太高了。。。。。。。。
今天换板了X宝800!换芯片组是真不敢赌啊!

网友:
这种系列 坏U 的太多了

网友:
翻车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有时候看人翻车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2021-08-14):
这个先打一下USB值是否可以判断U坏不坏啊

网友:
一体的u 3vs 短路我基本就去测cpu 了。哎

网友(2023-08-15):
非常好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