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H110M-D rev1.01 点位图

楼主(2021-07-06):
开机按键按了, PSON 不下拉,开机键到IO 是通的, PSON绿线到IO 也是通的,lPSON绿线强行接地,可以开机正常使用,用开始菜单关机也正常(手动短接绿线所以电源未关闭),是不是要换IO?
H110M-D

网友:
点开机键的时候测IO脚的PSON脚看看有没有拉低,若没有拉低就换IO